步进电机的接线

楼主(2010-05-21):
以前网上看过资料说两相四线式步进电机直接对调A+,A-或B+,B-就可以改变方向了,需要取反方向时这样做就不用去改程序了,
不知两相六出线步进电机可不机以对调A+,A-或B+,B-来改变方向?有经验的或有这样做过的师傅来指教下!

网友A:
试一下就知道了,呵呵,要不就直接给个方向信号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就知道了,呵呵,要不就直接给个方向信号得了.
正反转都在用的场合,这样可以的话就不用改程序了。

网友B:
一样的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网友C:
用驱动器的DIR控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