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问题

楼主(2010-05-21):
最近在考虑,如果把两个输出公共端接在一起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公共端可以接在一起,但电压等级要一样

网友B:
这个有些情况下是连在一起的
有些系列的就是几个输出共用一个输出端
三菱

网友C:
取同一个电源时,可以将公共端连在一起。

网友D:
因为有电气隔离的需要,PLC上才有很多输出公共端,如果你只有一 个电源,只能将所有公共端连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