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AD-TC温控模块的SLD端口是干嘛用的,急,跪求大虾帮忙!

楼主(2010-05-22):
三菱FX2N-4AD-TC温控模块的SLD端口是干嘛用的,急,跪求大虾帮忙!

网友A:
是屏蔽什么用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测量控制温度
测量控制温度 不是L+L-的作用吗?

网友C:
应该是温度补偿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D:
屏蔽,接地

网友E:
是做屏蔽用的,使用的单点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