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这是怎么回事?西门子的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0-05-22):
怎么好好的 画面就倒过来了? 用倒是还可以用,就是按钮把握不好,屏上的按钮还是在原始位置,仅仅是画面倒了过来,各位有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何解决?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第一次见

网友B:
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事,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应该是屏的问题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D:
没有见过,OS一下看看,如果不行那只能送西门子客服是否能够修复。

网友E:
如果有程序,就更新OS吧。实在不行,送修。
还遇到过S7 315-2DP的,就像犯神经病一样。德国老外的设备。

网友F:
有源程序的话,更新下屏的系统,在下载程序看看会不会好点

网友G:
那操作体统的画面有没有倒多来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反过来装,还能用哦

网友I:
怪事啊,是不是屏内部出毛病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那操作体统的画面有没有倒多来呢?
同样的想法,这样也许可以确认是否为原程序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K:
哈哈没遇到这种怪的现象

网友L:
是不是LZ把屏装反了

网友M:
这个情况真是罕见....

网友N:
是不是新建画面时尺寸没设好

网友G:
给你个建议,上次我们一个MP277的高压条坏了,从淘宝网上买了另一型号的高压条换上就OK了。
拆开屏的时候发现触摸板和液晶屏是分开的,你可以把液晶屏倒过来装。
做工控的技术还没到芯片级维修的水平。个人观点。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O:
呵呵。真不遇到过。。不是给人恶作剧,反装了吧!

网友P: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第一次见!

网友Q:
那和德国联系联系!

网友R:
呵呵,还有这怪事,没装反吧,实在不行反过来安装还是能用哦,只是画面反吗?功能还有效吗?

网友S:
设置有问题

网友T:
你装反了吧

网友U:
查查屏的内部程序.
如语言,字体,...

网友V:
确实没遇到过!!帮不了你了!!

网友W:
再反过来装就可以用,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