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2):
小弟初学proface,用GP-pro/pb3  7.27中文版下载程序正常,无乱码;但将程序传到另外一个同型号的触摸屏后,汉字显示不正常,有乱码,PROFACE型号为 GP37W2,请各位大侠给予帮助,谢谢
  • 下载积分:+1(york5200)

网友A:
    将GP系统画面打钩,后重传一次就可了。

楼主:
    GP系统画面打钩了,没有用,不是所有汉字不能显示,部分汉字,英语显示正常。有的显示不出来的基本就是乱码了,在编辑器上打开任何一个画面,汉字显示都是正常的,下载到触摸屏上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系统画面打钩了,没有用,不是所有汉字不能显示,部分汉字,英语显示正常。有的显示不出来的基本就是乱码了,在编辑器上打开任何一个画面,汉字显示都是正常的,下载到触摸屏上就不行了

    看看附图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描述:图片
    版主,我的设置和你的一样,还是不行,我把图片传给您,帮我看看

楼主:
    描述:图片1
    描述:图片2
    我改过传输设置中的配置CFG选项,但结果还是一样,图片中的汉字大部分显示不出来,请给予指导,谢谢

楼主:
    上面的英语显示正常,汉语不正常,有的就是个大黑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改过传输设置中的配置CFG选项,但结果还是一样,图片中的汉字大部分显示不出来,请给予指导,谢谢

    你有选择中文繁体试过吗?若楼主方便可否将工程传来看看?
    加垒电气

网友C:
    按屏的对角,跳出屏的设置,不过是一堆英文哦,设置成中文,要是繁体,设置成TAIWAN

楼主:
    谢谢8楼,问题解决了,是由于语言设置中设置的是台湾,改为简体中文,正常,非常感谢各位,

楼主:
    触摸屏中的语言设置不知道是被谁设置的台湾,应外被人恶意加了密码,怎么才能清楚上传密码呢
    加垒电气

网友C:
    呵呵,工控人家园解密区,解密软件一大堆,你多发点贴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谢谢

网友D(2021-12-18):
一个看下GP的系统语言设置是不是简体中文,第二要看下触摸屏的设置 Main---INITIALIZE-----FONT SETTING 是不是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