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磁阀如何接线,跪求各位大虾帮忙

楼主(2010-05-22):
PLC与电磁阀如何接线,跪求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唉~~~~~~~~~~~~
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你好。。
楼下继续

网友B:
请先阅读使用说明书,然后您就明白了

网友C:
经过中间继电器

网友D:
这个图看下应该知道了吧?(其中一种接法)
下载积分:+1(fuy1118)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对呀

网友F:
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G:
看你PLC输出的点的负载能力以及所带电磁阀的工作电流是多少了!
下载积分:+1(fuy1118) 热心助人

网友H:
电磁阀电压是多少 如果plc是晶体管输出需加继电器
下载积分:+1(fuy1118) 热心助人

网友I:
4楼 接线可以 安全性不高
可以加保险丝 或 中继
下载积分:+1(fuy1118) 热心助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J:
如楼上所说,输出电源实用中 会装适当熔断器作保护。

网友K:
根据你的电磁阀的电压决定是否外接电源,如DC24V就不用了。PLC会提供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看下应该知道了吧?(其中一种接法)
原理是这样, 不过对新手容易产生误导. 与输出供电电压交直流等级, 电磁阀功率, 频繁程度, plc输出类型都有关系.
下载积分:+1(fuy1118) 热心助人

网友M:
你的COM端口是24V 你的输出端COM为0v
你的COM端口是0V 你的输出端COM为24v

网友N:
嗨,真是的,PLC接线是和继电器线路接线是一样的

网友O:
要加中继继电器,否则PLC命难保.

网友G:
11楼的说法不可取,PLC本身输出的+24V电源是有容量限制的,即使输出功率够带动电磁阀,也相当危险,一旦电磁阀线圈损坏,直接导致PLC电源短路!!

网友P:
如果是用PLC触点直接控制直流电磁阀的话 ,建议加一个二极管 ,好象是可以增加触点寿命

网友Q:
稳妥的办法就是加装中间继电器,电源部分与PLC分开另加熔丝保护负载

网友R:
参考产品说明书吧

网友S:
先从基础学起吧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T:
这个有这么困难吗 讨论这么多页

网友U:
如图
在电镀温度控制是的是这样的
你的图很到位,谢谢

网友V:
PLC不要直接接负载,否则容易烧触点,经过中继转一下

网友W:
如果输出点少直接接负载也可以,有很多小设备都是这样的

网友X: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这样安全。

网友Y: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这样安全点,如果PLC直接连接电磁阀,当电磁阀短路时回烧掉PLC
ygwpxq

网友Z:
其实看看实例接线就ok了。

楼主:
这么多大虾出手,小弟多谢大家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N:
嗨,真是的,PLC接线是和继电器线路接线是一样的

网友AB:
我也想问,同问

网友AC:
加中间继电器,如果电磁阀电流过大就加交流接触器。非常简单

网友AD:
加保护装置。保险或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AE:
1、继电器输出型的PLC与小型的电磁可以直接连接,功率较大的电磁阀时应使用中间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进行连接。
2、晶体管输出型:我公司日本进口过来的设备都是使用中间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连接的。
有条件的最好使用固态继电器连接。

网友AF:
要看电流动是多少小

网友AG:
需要加中间继电器,必要的话需加外部电源。

网友AH:
这样的问题也要问,不是你是做什么的

网友AI:
你要知道PLC输出端有几种形式。一般电流不超过1。5A

网友AJ:
输出最好用直流电控制中间继电器 再用中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线圈

网友AK:
把PLC输出点当成开关的触点,如电磁阀需要的电流小的话可以直接接,如果电流较大的话需要加中继。

网友AL:
只想说你 多看看书 其他啥也不说了 没有指点

网友AM:
加HH54继电器隔离

网友AN:
大多回答都是说要在PLC输出端加中间继电器隔离,这样是没问题,也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做,要根据实据情况来选择安装方式,PLC类型,电磁阀功率,动作响应时间及动作是否频繁等来决定.如果电磁阀功率很小,继电器也好晶体管的也罢,在远远小于该输出点的视在电流功率时都可以直接驱动负载,线路又美观不是更会好吗?几百个输出点都加继电器那像什么样了,都快回到继电器时代了.当然电磁阀功率太大了那一定是要经中继保护一下了,

网友AO: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用什么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