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里保存输入数值怎么设置?

楼主(2010-05-22):
威纶触摸屏里输入数值怎么保存?就是再次开机时还是显示之前设定好的数值,请教下。

网友A:
写到PLC的停电记忆寄存器里就行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B:
在PLC的数值寄存器

网友C:
写到PLC掉电保存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