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关于S7-20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0-05-22):
刚接触这些东西,小菜鸟一只。由于毕业设计需要,做了个PLC在电梯控制中的应用这么个课题,最后想做章PLC与计算机的通讯问题,很迷糊。
计算机与PLC该怎么连接呢?是不是用PC/PPI编程电缆一边连着RS-485,然后将这个接口插到PLC上;另一边连着RS-232C,然后将这个接口插到计算机上,就这样连接可以吗?在连接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在连线完成后,还需要做哪些设置?
希望有热心的大虾能指点下我这只小菜鸟

网友A:
连接完后,首先打开v4.0 step7microwin软件,点击最左边的通信图标,设置通信参数,再点击左下角设置PG/pc接口,设置接口参数;选择所用的接口为PC/ppi,点击属性设置接口参数,这里选端口是com端还是usb,要在你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去看一下你的接口是com还是usb;上面遇到的参数大多是默认的,你也可以改动试一试。上面设置完成后回到通信界面,在右上角的“双击刷新”处双击,如果通信正常,就会显现找到的cup型号图标。至此通信基本完成,大致过程如此,你多试试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