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的通信协议

楼主(2010-05-22):
新手请教:
PLC与变频器的通信协议是怎么一回事 ?PLC与变频器连接不是直接用模块转换模拟量与数字量
输出模拟量就行了吗 ? 还要编通信程序是做什么用的 ?通信协议程序起什么作用?
是我理解错了还是请高手指点指点
初学PLC遇到好多问题 谢谢老师

网友A:
不要把这个问题看的太复杂,就是在软件里设置一下的东西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B:
PLC可以利用通信输出端口与变频器的通信输入端口进行通信联系,通过PLC编制的程序直接改写变频器的参数值及操作方式。抗干扰能力及精确度都比模拟方式强很多很多!

网友C:
不要把这个问题看的太复杂

网友D:
通俗点就是说PLC直接改变PLC内部参数,以实现目的,用模拟量的话因为要涉及要模块的事情,模块比较贵,当然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用模拟量好,通讯的话你拖得变频器多了,处理速度就会慢,也就是说你改变了频率,但实际变频器上要过会才会改变频率~~~~~~~~

网友E:
我也正在学变频器和PLC的通讯,根据我目前了解的微弱的知识,写通讯主要是用来设置一些基本参数,正转反转停止,启动,还有频率上下限之类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