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序可以做隐藏吗

楼主(2010-05-22):
我有一台用FX2N-32MR控]制的设备,将设备内程序读出后修改,修改后的程序写不进去,看看[/post]程序到END的语句465句,但显示语句是471句,还有一句错误代码,好象是040100007(记得不是好清楚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end后面有语句,需删除。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把梯形图转换成语句表,删除"NOP"空操作指令,再转换成梯形图,重新保存。然后清除PLC的内存,参数。重新写入即可。
下载积分:+1(fuy1118)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梯形图转换成语句表,删除"NOP"空操作指令,再转换成梯形图,重新保存。然后清除PLC的内存,参数。重新写入即可。
NOP存在,所以步数不一样

网友D:
不妨把程序传上来打大家看看

楼主:
多谢朋友指点,我知道怎么处理了。特别感谢2楼的朋友,你一定是非常有经验和学识的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