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2):
我有一台三菱MR-J2S-100A驱动器显示AL-37,就是没有参数说明书。各位请帮帮忙,到那找。

网友A:
引用楼主fkuewfg2gu于2010-05-22 20:11发表的 三菱MR-J2S-100A驱动器显示AL-37 :
我有一台三菱MR-J2S-100A驱动器显示AL-37,就是没有参数说明书。各位请帮帮忙,到那找。

http://www.rayfile.com/zh-cn/files/606ca480-50f0-11df-8a67-0015c55db73d/

楼主:
有的话再上传MR-J2S-100A的驱动器说明书,谢谢了。

楼主:
就是不知道如何修改那些参数

楼主:
有的话再上传MR-J2S-100A的驱动器说明书,谢谢了。不知道如何修改那些参数.

楼主:
高手在哪

楼主:
谢谢高手们,找到了。

网友B:
我以前遇见过J3的,把控制模式修改下就行了。不知道你是否使用的绝对位置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