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请教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2010-05-22):
三菱fx1n中有这样一个程序—| |M8000-[IST M0 S20 S33]什么意思?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三菱的方便指令;FNC 60 IST 状态初始化指令
此命令用于步进阶梯中的初始状态和特殊辅助继电器的自动控制。
这条指令将自动创建一个多节点模式的STL操作系统。这种操作系统包括两种不同的运行模式‘手动’和‘自动’。
M0:运行模式的起始输入点
S20:指定在自动操作模式中,实用状态的最小序号
S33:指定在自动操作模式中,实用状态的最大序号

网友B(2010-09-20):
一楼能否发一个带注解的的样例,

网友C:
看来学PLC的菜鸟真不少,我也是个刚要会飞的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