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FX2N-48MR无法输入信号怎么办?

楼主(2010-05-22):
我有个FX2N-48MR用线连COM和X5,X5和X7的输入指示灯亮;连接COM和X7,X7却没有显示输入指示。而且运行和电源的绿灯都亮的,无法与电脑联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以前也有个三菱的也是输入点有错误,有几个点自己就亮了,但是能联机。真晕啊,请问这到底是什么毛病,线路板和输入电阻,光耦都是好的。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个故障码?

网友A:
我碰到过 不过PLC能和电脑连接 送到三菱FA中心维修 最后他们说是PLC内部的大功率电容坏了

网友B:
l输入模块坏了,我是问修PLC的,但我用了十多年了,没有遇见。

网友C:
可鞥是硬件出了问题,拿去维修吧
三菱

楼主:
知道了,谢谢高手们啊。

网友D:
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输入点也会和输出点一样出问题,我只有取消这个点改用另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