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教d740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0-05-22):
请问fr-d740变频器配压力变送器恒压供水,怎么接线,怎么设置啊,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PID设定。给定面板。反馈用压力变送器
我没这变频器说明书,刚刚找到些资料,谢谢了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B:
用压力传感器,要用豪安输出的控制表,

网友C:
肯定用压力传感器
对,是压力传感器,变频供水

网友C:
反馈用压力变送器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