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

楼主(2010-05-23):
请问各位师傅,在伺服驱动器中电子齿轮比是什么?一定要进行设置吗?

网友A:
一定要进行设置,PLC发的脉冲数*电子齿轮=伺服器实际接收的脉冲,具体方法参照: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0456.html

网友B:
要看你 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 1 位置控制 2 速度控制 3 转距控制 如果是位置控制是必须设电子齿轮的 他决定你的控制精度和速度 如果是2500线的编码器 分辨率是10000 电子齿轮是分子是1 电子齿轮是分母是1 那PLC 发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电子齿轮是分子是2 电子齿轮是分母是1 那PLC 发5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速度控制和转距控制就不用设了

网友C:
电子齿轮的功能:可以将与输入指令脉冲相当的电机移动量,设定为任意值的功能。
使用电子齿轮时,发出指令脉冲的上级设备在控制时可以不考虑机械的减速比及编码器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