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参数

楼主(2010-05-23):
伺服驱动器参数可直接在驱动器上设置吗?

网友A:
是的
可直接在驱动器上设置

网友B:
那要看是什么伺服,J2s-A就行,J2s-B就不行,必须通过三菱QP软件才能设置参数。
★向高手学习☆

网友C:
不同品牌的伺服驱动器是操作方法是不同的,松下A4系列,A系列的都可以在驱动器上面直接设置

网友D:
一般的都可以的。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