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3):
现在公司有这样一个方案,要求如下:

伺服带动输送带送料,中间有个传感器,当传感器感应到有料后,在指定的位置有机械手,将物品取走,取走后,输送带断续运转。
动作大概是这样。

开始我用JOG让伺服一直跑,跑到传感器位置停止,然后再定位一段距离,到了机械手位置再取走,但是这样的方法,慢速是可以,当快速时就不准了,此方法被否决了。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更好的方法。

楼主:
正常情况下输送带是一直转动的。

网友A:
哪家的伺服?

楼主:
三菱J2S的伺服。

网友B:
在追加一个阻挡器呀.比如:用气缸.当你那感应器检测到有物料时,气缸动作,阻止物料再往前走,然后就是你大机械手动作

网友C:
在机械手取件的位置装一传感器,检测到工件后机械手开始动作

网友A:
三菱J2S的话,一般不会有问题的。你的停车速度和要求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J2S的话,一般不会有问题的。你的停车速度和要求的精度是多少?

精度不超过0.10,因为产品很小。
如果直接用位置控制,应该怎么做?输送带没检测到产品的时候是一直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追加一个阻挡器呀.比如:用气缸.当你那感应器检测到有物料时,气缸动作,阻止物料再往前走,然后就是你大机械手动作

这样是可以,但是结构已经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精度不超过0.10,因为产品很小。
如果直接用位置控制,应该怎么做?输送带没检测到产品的时候是一直转动的。

你的速度多快啊?这个精度位置控制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现在是怎么实现位置控制时,让伺服一直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