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3):
不知有没有人碰到个这样的问题:F940-WGOT-TWD-C的端口RS232C COM2与电脑能正常连接,而RS232C COM1总是连接不上,不管是解密软件还是编程软件都是如此,我碰到好几个F940-WGOT的屏都是如此,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它有两个232口?F900的好像一个是232一个是422的吧
三菱

网友B:
f940屏一个是232,另一个是4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f940屏一个是232,另一个是422

三个啊:两个232,一个422
COM0 422,COM1 232,COM2 232。

网友C:
com1是PLC端口不能与pc通讯。
  •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m1是PLC端口不能与pc通讯。

    与PLC连接的是COM0啊!

网友C:
    不是所有的PLC都是422端口,也有232的,比如单片机基本上都是232 端口,触摸屏也可以跟微型计算机通讯的.
  •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网友D:
    在软件里 这几个COM口有设置的

    如果是设置成连接PLC的   那就连接不上电脑
  •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软件里 这几个COM口有设置的

    如果是设置成连接PLC的   那就连接不上电脑

    站长大人:请教你一下是从这里设置吗?

网友E:
    940的屏,同时按左上角和右上角,进入屏的设置,看看端口连接设置对不对,可能问题出在这里
  •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