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3):
本人想用磁粉离合器+LS变频器+台达EH系列PLC+台达触摸屏(以上部件客户已经指定用),做一台绕线机,用在电缆厂的。此绕线机功能:在裸线芯上缠绕铝泊纸,再缠绕PET纸,达到设定长度(如100米)的裸线芯被缠完后,发出报警信号。
大致控制过程是:拉线芯的马达、缠绕铝泊纸的马达及缠绕PET纸的马达分别由变频器控制(3台变频器),通过触摸屏设定其电机的速度;根据料盘的线材消耗需要恒定控制缠绕的张力(张力过大,铝泊纸/PET纸会断;张力过小,铝泊纸/PET纸缠绕不牢)。

请各位做过的前辈指点指点,用1台台达EH系列PLC与3台LS变频器(iG5)怎样通讯较好?(本人对台达PLC通讯程序不熟悉)。这张力如何控制?需要用到什么传感器么?PLC应该用到什么特殊模块?DA模块吗?这个程序请别人做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哪位前辈有没有程序/电路图提供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这个程序请别人做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
这个程序的难点应该是张力的控制.如何通过根据料盘的消耗变化(包带由满盘变为零),通过变频器控制张力?

网友A:
应该是用到卷径计算吧。如果可以的话,把工艺流程说一下,我帮你做做。

网友B:
非要这么配,可能是有问题的。别的不说,模块就不够。

网友C:
不知道你的机械是怎么设计的,可把张力模拟信号送到变频器做PID整定,PLC控制运行和故障报警,这个只是简单的描述

楼主:
如何采集张力模拟信号?怎样实现通过磁粉离合器控制张力恒定的目的?会的朋友,能否说说大致的方法(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高场合用张力传感器直接测定,在精度不高场合常采用张力架的位置变化测定前合线速度的差异。使前后速度保持相等,从而间接的实现了恒张力
磁粉离合器作用是应用收卷,提供可变的跟随主轴旋转的力。电压0V时运动部件不随主轴转动,电压为最大时,运动部件跟随主轴同速运转。
最简单的张力控制人工手动调节输出到磁粉离合器线圈上电压完成,当然也可DA模块来输出,
其实大多手动力控制器就是一个可调输出电压的电源。

请问,用DA模块如何做?如何根据料带盘的消耗(料带盘直径的变化)来控制磁粉离合器的电压?

楼主:
请问,实时半径与实时的转矩的是否成线性比例关系吗?

网友E:
我以前做的哪个厂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是往电线蕊上包铝纸的,一次只能包一层,只有变频器,离合器,电子计数器,开关继电器,接触器,其余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做的哪个厂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是往电线蕊上包铝纸的,一次只能包一层,只有变频器,离合器,电子计数器,开关继电器,接触器,其余的都没有,

我现在就是做这样的设备啊.铝纸的在越用越少过程中,铝纸卷盘的半径随之变小,请问你是怎样根据这个变化来控制包铝纸时候的张力恒定的?你不用DA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