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从中断中回到程序的指定位置

楼主(2010-05-23):
请问各位三菱fx2nPLC怎样才能从中断中回到程序的指定位置?

网友A:
执行完中断程序后,自动回到中断前对应的位置。

网友B:
把中断指令后面加一个跳过指令行不行?也就是说中断后返回原指令位置的时候在执行跳过指令,那就可以实现中断后进入指定的程序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中断指令后面加一个跳过指令行不行?也就是说中断后返回原指令位置的时候在执行跳过指令,那就可以实现中断后进入指定的程序步了。
关键是中断返回的位置不可能固定,这样跳转指令放置的位置就不能确定.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