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三菱D/A模块设置问题

楼主(2010-05-24):
我用的是三菱FX3U的PLC,加了4个D/A模块它的说明书是英文的看不懂,我要输出的模拟信号全是0--10V,请教高手怎么设置?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楼主:
大家帮忙啊,小弟先谢谢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A:
本论坛有FX系列特殊模块编程手册如何编写。说的很详细,相信你能一下就看懂。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通道 字 设置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模块
FX的 4D/A 好象输出只有 -10V~+10V 0~20ma 4~20ma三种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这个中文的说明书是有的,三菱网站上就可以下载
三菱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D:
这个中文的说明书是有的,三菱网站上就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