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4):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定长切断方面的装置,利用公司现有的设备PLC+1定位模块+编码器+伺服电机做电控部分。PLC 型号为FX2N,定位模块为FX2N-1PG,编码器为1000P/R的,设备运行所给出脉冲速率大约为500P/S,由于设备运行稳定行较差,速度变化较大,但是測长还是比较准确。调试过程发现定长很不准,怀疑是PLC型号选择不当,用的指令为高速脉冲比较指令。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同一速度时    定长会发生变化吗?

楼主:
是呀,同一速度下,定长也会发生变化,感觉高速脉冲比较指令不准。

网友A:
你有没有观察编码器的值   有没有干扰
还有就是有没有观察编码器跟踪的电机低速匀速时   定长会不会变化?

网友A:
还有如果机械方面有问题的话
那电气很难调的好的!!

网友B:
搞设计需要懂机械,因为有时候是因为机械方面出现问题。但是他们是不会看出来的。但是通过电气就能知道。所以搞电气的应该比机械的技术水平高。

楼主:
我做过一个实验可能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由于我需要对切轮进行120分度加上减速机等,需确定脉冲量的多少。开始对1PG用可变速控制方式,即对1PG#25b12置1,加高速脉冲比较指令,即“DHSCS D200 C252 M12“(D200脉冲量,C252 高速计数器,M12伺服启动元件)与"DTO K0 K17 D210 K1”经反复调试发现切轮定位很不准,后来改为定位模式(单速模式),即对1PG#25b8写1 ,这样切轮旋转定位可以做的很准。这个实验倒用不着根据测量来定位,但也会产生定位方面的问题,因此怀疑是不是跟PLC 的运算速度或是中断处理有关

网友C:
我又想跟大家讨论下运动控制

网友D:
用这样的方式定位能准才见鬼!
还不如直接用1PG做开环的脉冲定位好用.

网友E:
9楼说得对,用开环控制。

网友F:
引用楼主ytysy于2010-05-24 11:06发表的 关于运动控制的问题 :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定长切断方面的装置,利用公司现有的设备PLC+1定位模块+编码器+伺服电机做电控部分。PLC 型号为FX2N,定位模块为FX2N-1PG,编码器为1000P/R的,设备运行所给出脉冲速率大约为500P/S,由于设备运行稳定行较差,速度变化较大,但是測长还是比较准确。调试过程发现定长很不准,怀疑是PLC型号选择不当,用的指令为高速脉冲比较指令。请高手指点一下。

直接用PLC加编码器为1000P/R就可以了,定位很准的,我单位就生产定长断料机QQ329303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