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高速脉冲捕捉端口的地址是什么

楼主(2010-05-24):
刚接触信捷XC3-19-AR,要与两个编码器连接,请教接哪两个输入口?这两个输入口的高速脉冲捕捉地址是什么呢?

网友A:
是什么计数方式啊 AB相 还是别的什么啊 看一下编码器啊

网友B:
好象是X 0-X 7都可以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