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4):
重装系统后,为什么听不到声音了

网友A:
声卡驱动没有安装。
  •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楼主:
    怎么安装

网友B:
    在我的电脑中右键属性进入设备管理器,查看声音及视频项再扫描新设备,显示AC~97项或是其他软件(未安装成功会显示问号),再插入声音驱动安装盘。点击更新驱动,选择安装程序位置,点安装即可!部分如图所示。。
  •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fuy1118) 热心助人

楼主:
    要是没声音驱动安装盘改怎么办
  • 下载积分:+1(fuy1118) 热心助人

网友C:
    下载个AC97万能驱动

网友D:
    有黄色问号的设备有问题!
  •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E:
    也可以连接你的电脑品牌网站在线检测安装

网友F:
    驱动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