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

楼主(2010-05-24):
请教各位编码器A相,B相,Z相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用光电对射 发出脉冲就是工作原理 里面有一个码盘的 Z相是零相 每周一个脉冲

网友B:
A相与B相相差90度脉冲进行输出,编码器旋转一周输出定制的脉冲个数(如300单位的,每转一周A与B各输出300个脉冲,相位相差90度)Z相每周输出一个脉冲。

网友B:
编码器内的码盘上用激光按圆周方向刻出透光的缝隙,多少单位编码器就在360度圆周内刻多少缝隙,然后通过光电对管进行感应,在通过放大电路控制开关管的导通进行输出。最少得两队光电,一对用来输出AB信号,1对Z信号(Z信号码盘上每周只有一个缝隙)

网友C:
A相与B相判定方向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百度一下

网友E:
看a向超前还是b向超前来判定方向,z用来计数多少圈

网友F:
编码器每旋转一圈,A相和B相斗发出相同的脉冲个数,但是A相和B相存在一个90度的电气角相位差,可以根据这个相位差来判断编码器的旋转方向,正转的时候A相超前B相90°,反转时,B相超前A相90°。编码器每旋转一周Z相只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发一个脉冲,所以可以作为复位或零位来使用。

网友G:
太多的东西要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