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在PLC程序中能不能判断编码器是否出故障?

楼主(2010-05-24):
在我的系统中要用到编码器和200的PLC,编码器还是一个很关键的部位,而且要安装在户外。如果编码器出现故障,整个系统会乱掉。请问有没有办法在程序中判断编码器是否出错,然后切换到备用编码器中呢?

网友A:
既然有两个编码器了,那么比较两个编码器的数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或相差过大)则说明有一个编码器是有故障的。
一般我感觉以计数值较大者为准。

网友B:
1楼的朋友能不能给个300上SFB47的应用实例呢

网友C:
我也想要个编码器的实例,最好是S7 300的,有的话帮发下
thl328@163.com
谢谢了

网友D:
个人感觉光从PLC这块入手还不能完全判断出问题,你如果编码器震动太大导致反馈偏差也很大,我以前监视电机,800额定转速反馈回来误差有将近几十转。因此你监视的时候肯定不准,即使有2个做对比也不太准,你如果光想知道编码器好坏倒也好说,有示波器的就用示波器看波形,没有示波器的就用万用表量两相脉冲的电压电压。肯定是有区别的,时间长了我也不太记得有那些区别了,这个是我师傅以前告诉我的,有时间可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