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教:干簧管 磁感应接近开关 串联使用

楼主(2010-05-24):
各位兄弟
求教 干簧管 磁感应接近开关 可以串联使用吗?
串联时需要注意什么
现在是把磁感应接近开关放在气缸上 分别有三个气缸 现在需要把这三个气缸的磁感应接近开关串联起来使用 把信号输入给PLC 不知怎么串联 或串联了可以使用吗

网友A:
可以的 (1) 第1个磁感的蓝色线 接 第2个磁感的红色线,第2个磁感的蓝色线 接 第3个磁感的红色线,
(2) 剩下的第1个磁感的红色线,第3个磁感的蓝色线,分别接PLC的 COM与输入点,
(3) 接好后如果磁感的指示灯不亮,请颠倒,蓝色与红色线。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可以是可以,但是不建议。
两个缸串联开关就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三个缸开关串联会导致更麻烦:
一旦无信号你不知道是哪个出的问题,一旦位置调节乱掉也不大好恢复。
毕竟磁石不是我们的必备工具。

网友C:
干簧管是纯机械触点开关类,磁感应接近开关一般为(霍尔原件组成的电子开关类)。二者是基本都需要磁性材料做界质。但是关键问题是前者不需要供电源,而后者是必须要提供电电源的。正像楼上说的那样,如果出现问题不方便查找。还有如何建立可靠的串联时的供电电源又是一个问题。

网友D:
为何串联直接单独接输入点在内部串联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