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疑问

楼主(2010-05-24):
一个PLC内部不是有CPU模块,I/O模块,电源模块,A/D模块吗,为什么还要扩展CPU及I/O模块呢?
输入输出点不够的话可以选用输入输出点数多的的PLC啊?一个控制柜一个CPU不够吗?
我不是学电气的,但是要和这些人接触,所以得了解点。

网友A:
所谓的扩展,是增强PLC的使用功能,并不是为了输入输出点不够用而扩展, 需要通讯的时候就要加通讯模块,需要模拟量转换的时候就要加模拟量转换模块(比如FX2N-4AD 或FX2N-2AD等等)。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B:
输入输出点不够的话可以选用输入输出点数多的的PLC啊
对于小型整体式PLC,它的IO点总是有限制的;对于模块式的PLC,它本身就是要选择各种模块~
下载积分:+1(hbkl2006)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C:
PLC的使用点数以功能决定了PLC的选型......

网友D:
为了方便使用,根据需要灵活配置。

网友E:
有时为了方便。有时为了实现某种功能。有时为了提高系统稳定性。还有很多理由。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昨天专门去书店找了些PLC方面的书,基本上是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