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Electrical 2010

楼主(2010-05-24):
为什么我用AutoCAD Electrical 2010画图插入符号的时候,图库里的符号显示大小不一样啊 怎么解决啊 谢谢回答

网友A:
检查一下你图纸的大小,单位是否一致!

网友B:
AutoCAD Electrical 2010这么快用上了

网友C:
我想这个是因为你直接打开就插入符号,,正确的用法是在project中使用,在左侧的project manger中做相应的设置,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我在用CAD ELECTRICAL 2011哈哈

楼主:
CAD ELECTRICAL 2011 不是英文版的吗 中文版这么快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