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检测传感器检测水罐里污水的PH值

楼主(2010-05-24):
PH检测传感器检测水罐里污水的PH值。要AD转换的,怎么编程啊

楼主:
我用的PLC是三菱FX1N

网友A:
PH传感器是啥样的?没见过,请LZ发个简单的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ph控制器有一模擬量輸出端口,你只要選用ad轉換模塊配合上就可以了

网友C:
还是参照FX系列特殊模块编程手册吧,很详细,本论坛有下载,相信要比这找到的答案让你更快的掌握。如果模拟量输入点不多可以直接用个BD扩展版,都不需要写通讯语句,数值直接送到PLC固定的寄存器。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