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触摸屏NT631与PLC通讯不上

楼主(2010-05-24):
我们有台设备是从日本购买的,触摸屏型号是
NT631-ST211B-V2,与PLC通讯不了。
厂商说是触摸屏的程序问题,发了个新的程序要我们灌一下,用NTST4.7C中文版的打开,是乱码,还有好几个错误,也能连上电脑,灌了一次,还是连不上PLC,
这个故障是在使用时发生的,前几天有几次通讯不上,关了电重开就又连上了,昨天开始关电再开就没连上过,
请高手帮忙指点下

网友A:
检查触摸屏中协议的设置是否与PLC中的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触摸屏中协议的设置是否与PLC中的一致
除此外,
如果NT631开机自检后,无法连接PLC,会显示通讯问题,
很可能是PLC 232口有问题。
NTST4.7C为中文版,无法显示日文汉字.
辛苦点,改成中文汉字,程序就是你的了,
当然,下传中文汉字画面前,要将NT631的系统置换成中文系统的.
充耳不闻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