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5):
FX1N  与维纶屏通讯问题

我购买了一台维纶6070与三菱FX1N-40MTPLC,做了个简单的程序和画面,想测试一下通讯.通讯线为:维纶端1-2-3-4-5对应PLC4-7-1-2-3
屏软件下载协议设置为: 9600,7,1, E,   PLC机型选择FX0N\FX2(没有FX1N).我在屏上做了个数据输入键 D0 , 在PLC中我也编辑了一个D0用于接受数据. 分别下载好程序后;屏上提示PLC不存在,屏上COM灯也亮,但是在不断的闪,屏上那个数据输入键也没有?都捆饶我3天了,仍没有解决办法啊.请叫高人指点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啊?急!先谢了.

网友A:
有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
  • 下载积分:+1(ccj123456) 热心助人

楼主:
    问题解决了,果真是数据线的问题,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