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监控

楼主(2010-05-25):
我组态王监控管理器把当前的组态清除,在添加的时候,加不上去,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各位大哥,看看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实例与软件不配套
大家才是真的好

网友B: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

网友C:
继续向下展开,没有找到可运行的文件,如果你以前用过,而且好用的话,就应该是这个原因!再不然,你的驱动很特殊,是自己后加上去的,系统重做或是更改后,无法找到了,最好重装软件再试试吧!

网友D(2010-07-13):
路径错了吧。这个问题在我这里从来没发生过,往楼主好好检查,检查该路径下有无组态王工程,点击搜索提供路径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