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控制

楼主(2010-05-25):
顺序功能图怎么在编写的时候STL怎么写后就跑到后面啊和书上怎么不一样
接着STL指令后不能串联触点啊

网友A:
你竟然在使用GX Developer时不看该软件手册中关于GX下的步进梯形图与FXGP下的不同那个章节?

楼主:
没有那方面的资料啊
哪位有的话穿上来分享下啊

网友B:
那样子是正常现象,编程软件不一样。

网友C:
看看吧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13033.html

网友D:
这个MELSEC-F FX Applications编程 然后用GX Developer打开模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