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之间如何通信

楼主(2010-05-25):
PLC与PLC之间要通信请教如何实现 通信内容可以使用PLC_1输出端直接接到PLC_2输入端(就只是针对信号而言 当然不是直接接入可以使用光电隔离或使用通信接口等)

网友A:
一个输出接到另一个的输入,还通信什么 。如需通信可以选择RS485模块通信!通过控制内部共享的继电器即可实现主从站的程序控制

楼主:
PLC可以这样吗 就是一个输出直接通到另一个的输入?

网友B:
PLC可以这样吗 就是一个输出直接通到另一个的输入

网友C:
要是和你说的那样的话,那就不能叫通信了,PLC之间的并行通信说难也不是很难,说简单也不简单,这些东西一句半句的真说不清楚,帮你提供两个PLC并行连接的相关数据寄存器,M8070(并行连接中主站标记)M8071(从站标记)M8072(PLC运行时ON)M8073(当M8070 M8071设置不正确时ON) 其实还有好几个,但最常用的就是M8070 M8071 这两个辅助继电器。帮你写个程序很简单,但又怕你看不懂,你还是从最基础的开始,看看一些相关的手册。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D:
嗯,樓上說得很對。要是如果用PLC控制PLC那就不叫通信了。那直接叫控制好吧?
查閱下書,就那麼幾個指令,應該不會很難。
不過,硬件連接的話,還要買個模塊吧?
485模塊~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E:
两个PLC通讯,方法很多,串行通讯等都可以;
多个PLC通讯,建议采用总线方式,比如CC-LINK,DP等等,都能实现高速通讯;
再或者,也可以采用以太网,H网之类的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F:
需要确定所采用的通信协议 PLC的站地址 还有所要传输的数据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问过,没有人回答。
如果PLC都是一个厂家的,比如三菱,他们有LINK 总线方式,这种方式通讯程序少,通讯的PLC多,具体参照三菱通讯手册,如果是两个不同的厂家可以用串行通信,要是多PLC和多厂家,(这种情况一般不会有),那只有整合成一种总线方式通讯了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楼主:
我再补充点吧,我不一定就要两个PLC通信只是两个PLC距离比较远超过5m,不知道这样可以端口输出还可以满足驱动要求,如果是不可以,我可以增加一个驱动电路来满足驱动要求。
就是想问下 PLC_ 1输出端直接通到 PLC_2 输入端是不是行得通??

网友H:
即然这样 那PLC-2的输入点于plc-1的输出点的电压与电流是否相符 还有plc-2的程序编写

楼主:
电压可以满足 电流要求严格吗?
可以使用晶闸管吗?

网友I:
最好用485N:N网络

网友J:
PLC1的输出接PLC2的输入?那样有什么意义?

网友K:
通过控制内部共享的继电器即可实现主

楼主:
就是想简化控制 毕业设计的课题中出现两台机器之间的通信 想简化通信 就采用 直接的方式 开关量控制就可以满足情况。没必要再采用功能强大的通信模块了吧 不是太懂就想问问。。。

网友L:
如果如楼主说的输出点接入输入点,那个就不科学了,现在用485进行通讯的,说明书里面有对应的主,从站继电器,说白了就是这个1里面的某个继电器接通,对应的2里面的继电器也会接通。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