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自动医疗床电控系统

楼主(2010-05-25):
1.,如何控制转矩马达,来实现各种角度
2,是用单片机还是用PLC控制
3,要有远程遥控,显示重量,角度等功能。
盼望有经验高手指导
QQ:248136528
LJB6688@YEAH.NET

网友A:
控制我懂一点,信我联系我 一同、商讨。 你非说明白要做成什么养的。

网友A:
有电子控制,也有接触器控制。 可以与你一同商讨

楼主:
忘记留联系方式了QQ:248136528
LJB6688@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