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 急!

楼主(2010-05-25):
以前在我的电脑中安装任何版本的三菱GX编程软件都可以使用,自从我把操作系统还原了以后从新安装编程软件就不能创建工程和打开功成了,是什么原因,我等着急用,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看樣子是電腦系統問題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B:
安装时你把哪个监控的打勾了

网友C:
把注册表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D:
你安装时可能有个文件缺损了! 打开工程是有没有弹出出错的对话框?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E:
卸载重装试试!

楼主:
我安装的还是我以前用的那个软件GX.8.86版的,安装时监控也没打钩,我安装过几次还是不行,创建工程时出现初始化失败不能打开工程,打开工程时出现打开失败。哎真是糟糕,楼上的朋友说在注册表中清理一下,怎样清理啊?

网友F:
格悼,重来。

网友G:
我以前也一样碰到如此问题 你可以按以下方法试试
1 运行项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
2 找HKEY-LOCAL-MACHINE项内的software内所有MITSUBISHISHI删除掉
3 找HKEY-LOCAL-USER项内的software内所有MITSUBISHISHI删除掉

楼主:
在注册表里清理了还是不行

网友H:
格硬盘,重装系统,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I:
我也遇到同一样的问题

网友J:
用360安全卫士卸载软件 再清理注册表 重启再安装

网友K:
我以前也碰到过,后来我是把E和D的都格掉了 再装就可以了,你也试试看了

网友L:
我也曾遇到过,电脑系统文件被破坏了。重装系统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我也曾遇到过,电脑系统文件被破坏了。重装系统吧!
也只好如此了

网友M:
电脑系统文件被破坏了。重装系统吧!

网友N:
现在装好了吗?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网友O:
系统问题,我的现在也是。重新装吧

网友P:
你的情况应该是还有程序没有安装完,是不是程序必要的其他部件没有安装好,你可以是下用 云端 软件在里面安装,我现在就是安装在云端程序里面的,效果还不错。
帮帮我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