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自学习功能

楼主(2010-05-25):
在时变闭环控制系统中,比如在不同的时间控制供暖系统的出水温度,通过PID调节可以使得控制结果达到要求,在不同的设定温度时,PID的整定参数可能不完全相同,能不能设计一个能够自动调整PID参数的控制系统,使得被控对象的响应特性(比如,稳定时间、超调等等)达到预期要求?能够实现自学习的功能。
用S7-200如何实现呢?

网友A:
s7200有PID参数自整定功能 要说明这个问题得要几万字 一般说来就是 热电偶 -热电偶模块-PLC-触发器调功器等-负载-热电偶的闭环反馈 PLC s7200有PID参数自整定功能 只要在它的编程软件中输入参数就可以了 怎么获得参数就得看实际情况了 可以参考别人的然后自己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