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5):
现在我厂有一条生产线要求变频器速度按一定的比例同步上升,由于是不同的变频 所以10V调节的区间有问题现在不是很同步。有的变频区间的调节是频率,有的是按速度,那么频率换算成速度,到底是按同步速度算呢?还是还电机的额定速度算呢?

网友A:
这一块在现实中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主要是各种场合要求不一样。

网友B:
       你说的我没太明白什么状况,但   电机速度是和频率有关的,  电机速度=3000/极对数 *频率与50频率的百分比。    QQ  694131861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我在设置变频的最大速度,就是频率给定10V对应的频率假设是50HZ,而另一台变频只能用转速来设置,那么这个最大速度也就是10V对应的速度是1500rpm还是电机的额定速度。

网友C:
按电机的额定转速调节,电机速度与频率的关系是:120 × 频率 / 电机极数,在配合变频器滑差补偿参数应该就可以实现您的需求啦。

网友D:
不用想那么麻烦,如果变频器是一个厂家的,可以用主从方式通讯,里面有个参数可以使从机跟踪主机频率的比率,你可根据电机速度和减速比来调,或者呆板点就是主机速度一定,在线调其他从机跟踪比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想那么麻烦,如果变频器是一个厂家的,可以用主从方式通讯,里面有个参数可以使从机跟踪主机频率的比率,你可根据电机速度和减速比来调,或者呆板点就是主机速度一定,在线调其他从机跟踪比就可以

你说的是什么品牌变频器啊

网友F:
你说的是什么品牌变频器啊

网友G:
好的做法是计算好外部传动比例,用PLC的程序来完成同步。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