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电脑--触摸屏--PLC通信求助

楼主(2010-05-25):
各位高人,本人想通过三菱GT1000系列触摸屏自带的USB(小小的,有一点扁,类似于一款诺基亚手机的接口)接口与电脑的USB接口连接,然后与三菱FX2n系列的PLC进行通信,插好触摸屏与电脑之间的连线后,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要安装驱动程序,是不是安装普通的USB接口的驱动就行?还是有别的什么软件要安装?

网友A:
请去组态软件目录下查找

网友B:
自动安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