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5):
最近厂里意大利丝网印刷机上料行走臂上下步进电机连续坏掉两次,哪位高手指点下是什么原因?(带编码器和刹车的三相电机)
最后弱弱的问下: 三相步进电机的好坏和普通电机判断是一样的吗,也是测它三相的阻值吗?

网友A:
也想知道

网友B:
引用楼主hhurlw于2010-05-25 20:07发表的 三相步进电机怎样判断好坏 :
最近厂里意大利丝网印刷机上料行走臂上下步进电机连续坏掉两次,哪位高手指点下是什么原因?(带编码器和刹车的三相电机)
最后弱弱的问下: 三相步进电机的好坏和普通电机判断是一样的吗,也是测它三相的阻值吗?

一樣量絕緣跟電阻值做基本電性判斷,再來:
1.檢查煞車的釋放速度是否過慢造成啟動停止有逆向轉矩刺激逆向保持電流提升.
2.保持電流檢查是否有調整過大.
3.不轉時保持電流過大容易發熱過熱燒毀
4.啟動負載太大造成轉矩超過負荷脫磁或停止過快逆向轉矩引起抵抗電流.
以上給你參考
  •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 微信:brianlee1976
    ~~業餘打工仔~~

楼主:
    谢谢 ,那刹车的速度怎样检查呢 ?假如是刹车变形没用了,怎么把刹车去掉不用,是不是直接把刹车线拆掉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