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5):
工控人家园各种分栏论坛众多,但唯独没有直流控制和高频加热设备这方面的论坛,是这方面工业控制的使用面少还是家园上的人在这方面熟悉的少?其实直流调速控制与交流使用的变频调速一样广泛。特别是在钢铁加工行业的工业电气控制上更是必不可少。而高频加热设备同样在金属制管与塑料制造行业也使用广泛。由于本人在这方面的知识有限,希望家园上这方面的专家能上来多些交流指教互相切磋。

楼主:
在直流调速控制器方面上欧陆与西门子都可以算得上是行业领先者,国内亦有很多小公司开发自己的单板机用于直流控制方面,

网友A:
电子管高频应用在焊管我到略懂点,现在从事的行业就是高频焊管设备维修.不知道你想了解哪些东西.

网友B:
搞傳產業維修的才會有機會碰到直流馬達控速,但很多新生代的都沒機會或者都偏向小型科技化產業所以很少人討論,再來直流控速都是大又重工業較多,老師傅也都是資料少自學苦練,把毛頭小子敎會了就反咬你一口,
至於溫控可大可小,大部分都佔整個系統的技術本位不重,除非看溫控系統的精度跟準度或特殊應用才會有人專研,溫控可說是人人都會,但要從溫度sensor型態,補償導線採用,加熱方式跟控制方式達到加熱冷卻共存整個到完美可能沒幾個敢號稱是獨孤九劍阿.

~~業餘打工仔~~

楼主:
原来二楼的是位行家,太好了,本人也是刚进入这个行业所以对高频真的很多东西要请教。现在遇到比较多的就是电子管栅流与阳流之间的比例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傳產業維修的才會有機會碰到直流馬達控速,但很多新生代的都沒機會或者都偏向小型科技化產業所以很少人討論,再來直流控速都是大又重工業較多,老師傅也都是資料少自學苦練,把毛頭小子敎會了就反咬你一口,
至於溫控可大可小,大部分都佔整個系統的技術本位不重,除非看溫控系統的精度跟準度或特殊應用才會有人專研,溫控可說是人人都會,但要從溫度sensor型態,補償導線採用,加熱方式跟控制方式達到加熱冷卻共存整個到完美可能沒幾個敢號稱是獨孤九劍阿.

确实,遇到好多交直流驱动设备了,用的最广泛的是欧陆的590P,西门子的6RA70等,都属于大中型设备,加热冷却的,达到0.1摄氏度的,只在进口设备上遇到过。其他的虽然遇到不少,但都是简单的温控,可以说根本不值一提的。
确实是   資料少自學苦練,教毛頭小子,还没會了就咬你了。

楼主:
三楼与五楼所说的有点道理,但不尽言,加热设备并非不值一提。我所说加热并不等于温控,在金属焊管领域就广泛应用高频加热,它的原理是通过电子管产生高压高频振荡回路对加工件产生感应高温从而达到挤压焊逢成形。传统的高频加热设备都是通过大功率电子管实现,近几年趋势表明固态高频将可能取代电子管高频成为新的加热设备走向。

网友A:
楼主接触的是哪个行业的高频,我接触到的是焊管高频,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32930307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二楼的是位行家,太好了,本人也是刚进入这个行业所以对高频真的很多东西要请教。现在遇到比较多的就是电子管栅流与阳流之间的比例问题,

阳栅比为7比1最理想

网友D:
高周波也应该是属于高频的~~~~~~~~~~~~~~~~~~~

网友E:
阳栅流比例在4:1--6:1之间比较好,遇上爬阳流现象 适当减小栅流

网友F:
有没有人做工频加热?

楼主:
七楼说的是我也是从焊管行业的,谢谢你留的qq.

网友G:
那位朋友有利乐砖饮料包装封口高频电源的电路资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阳栅流比例在4:1--6:1之间比较好,遇上爬阳流现象 适当减小栅流

你指的什么高频电源

网友A:
楼主QQ多少?在什么地方?

网友H:
有没有做介质高频加热设备的,想一起交流一下,好像从电路上介质加热与金属加热只是负载不同而以。还不是很懂,不过有些资料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QQ 879632974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探讨。
附件: 高周波塑胶熔接机.rar (182 K) 下载次数:13

网友H:
木材加热用的高频机
附件: 木材加热.rar (280 K) 下载次数:10

网友I:
工厂加热有很多方式,高频是其中一种,属于感应加热,全称是高频感应加热电源装置。较早的一般用电子管,功率可以做的比较大,有双管的,还有单管的(电流比6-7:1)。现在由于电力技术发展,出现了大功率晶体管,有电流型,电压型的,样式有很多。其中用的多的是IGBT.现在出现模块化,国外功率可做的很大。用IGBT做的高频感应电源一般做不大。就加热由于高频的特性而然,一般200kw的就是大的。高频维修由于频率特性,电子管式的比较简单,但是要有一定的经验。否则不易找毛病,。电力模块式的维修最好有仪器仪表,有原始的电路图,否则难度挺大。现在由于制造厂家的技术封锁,一般不提供图纸。维修起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就那几种方式。难点是测量,保护,控制等方面,从这能体现各厂的电源质量的好坏。

网友I:
探讨求教高频(工作机理二种),中频(电,模),工频的技术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