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FX1N 与维纶屏通讯又出现怪问题了

楼主(2010-05-25):
刚拿回来是,通讯连接不上,找到原因是数据线质量不好原因.但现在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在使用数据寄存器时发现D0到D1024都可以顺利传入PLC中,但是超出这个范围,就在屏上怎么也无法写数据进去,如在D2000输入数据,在屏上写不上啊,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教高人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应该是写不到了吧?
根据用上位机通过编程口与FX1N编程的经验,超过D1024的位置就写不进去了。
到威伦论坛上问问吧,或者,通过扩展模块485BD试一下。

网友B:
看看你的参数设置 和PLC的使用手册

网友C:
维纶屏数据寄存器原故。

楼主:
问题解决了,问题是在维纶屏选择PLC类型时应选择FX2N,我原来选择的是FX0N\FX2,所以出现了上述问题,望朋友们以后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