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指令解释

楼主(2010-05-26):
SEGD D0 K2Y000七段码译码解释,K2有什么用,

楼主:
自己理解:在Y000-Y007通过外接数码管显示D0中的数,对吗?

网友A:
K2應是指定Y0開始的長度

网友B:
K2Y0,应当是指Y0~Y7连续的8个输出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理解:在Y000-Y007通过外接数码管显示D0中的数,对吗?
数码管显示数据寄存器D0中低四位的数0~A~F(十六制数),如D0的低四位是1010,则显示A,是1100,则显示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