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226 CN扩展模块EM 222CN带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0-05-26):
请教大虾: EM222的带负载能力是:8点继电器输出,每点2A;EM222 CN是否也相同?
现有一个电磁阀,电压范围:DC 20.4V——26.4v;AMP:120 mA;
请问:用EM222 CN的输出点(继电器输出型)直接带动此电磁阀没问题吧?
(我没有S7200 CPU 的手册,EM222与EM222 CN带负载能力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A:
也是一样的

网友A:
输出点带动电磁阀是什么意思啊,你电磁阀才20多V为什么选用继电器输出了 ?电磁阀应该是外接电源吧, 希望高手继续解答,不是很懂

网友B:
不用中间继电器,可以PLC输出点直接驱动电磁阀线圈的。

楼主:
检查了一下扩展模块EM222是带外加24V电源的,我也认为输出点能够直接驱动电磁阀线圈。
先试一下,不行加个24V中间继电器也行。谢过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