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系列D存储区有无存储次数限制。

楼主(2010-05-26):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改进,临时存储区空闲比较少,所以考虑使用D存储区,另外也是为了在机器再开机时保存有这个数据,想知道,这个D存储区有无存储次数限制?先谢谢了。

网友A:
实际运用上基本没有次限制,但我记得好象手册上说过是几十万次还是几百万次。

楼主:
我理解,如果这个D存储区放在ROM里,就没有次数限制,如果是放在EEPROM类的,就有次数限制。现在问题就是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毕竟使用的时候是每个周期都要存储一次,上百万次也会用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