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 欧姆龙固态继电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0-05-26):
欧姆龙固态继电器如何选型?常用的有哪些?(包括底座) 谢谢

网友A:
有很多种啊,你把电流放大4倍基本就没问题了,用加热上

网友B:
欧姆龙的固态继电器..如果是三相的..比较大电流的G3NH AC220-440V,75A/150A...但是很贵...如果是100A的差不多要1400左右,加温推荐用施耐德旗下美国快达固态...用三个单相的一样可以,,,100多块一个...

网友B:
用固态发热厉害的要命,,一定要做好散热呀..

网友C:
我们用的是施耐德和高诺斯,还可以。

楼主:
没这么复杂 就是替代普通的继电器就好 是直流24V低压的

网友D:
去他的官网找找

网友B:
那电子城就一大把啦.塞格很多啦..24v的很好找..三相的比较难找,所以我以为...

网友E:
G3NA-D210B

网友F:
同意楼上,G3NA-D210B现在还是特价,价格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