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仿真触摸屏和OMRON的PLC进行仿真 怎么解决

楼主(2010-05-26):
各位大虾,我想咨询个问题。即用MCGS做了画面组态程序,控制OMRON的CP1H的PLC,现在手头没有触摸屏,也没有实物PLC,怎么进行仿真啊?即用仿真的MCGS控制用CX-P编写的程序,要求用一台电脑(或两台联机的电脑,一台充当触摸屏,一台充当PLC)进行全程仿真,要让触摸屏能检测到PLC的运行结果。要怎么做啊,求大虾指点,不胜感激~~~~~谢谢了~~~

网友A:
什么都没有?就不要纠结了,等东西来了再说了。

网友B:
什么都没有?就不要纠结了,等东西来了再说

网友C:
做一个用户窗口 将设备通道所有与PLC有关联的变量都加上去 PLC 输入用按钮 输出用指示灯 数据用显示框或输入框。。。可以进行模拟,以检验组态的正确性。
昆仑通态的循环策略的脚本程序功能很强大, 好多逻辑运算和数学运算都可以进行。如果你对昆仑通态和了解的话应该不是难事。但还是有下位机方便。
你可以试试

网友D:
我有一本叫<工控组态软件实例教程>44页里有仿真PLC进行的教程!不过它说是天工组态的~

网友D:
我一般是用组态王和3菱PLC进行仿真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