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解压软件如何解压

楼主(2010-05-26):
我有三菱软件不知如何解压

网友A:
你电脑里安装压缩软件了吗,如WINRAR,如果有,直接在压缩文件上点右键,然后选择解压缩文件或解压缩到当前目录,就可以对文件进行解压,不同是前者需要选择解压缩后保存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