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6):
最近单位有台三项潜水泵烧了,
可没有相同的备用泵,
找了台单项泵临时替代,
经过三项热继只有一项,
零线直接,
三项热继电流也符合单项泵的电流,
这样热继是否能起保护作用?

有个类似问题,
比如,三项空开,只接一项,它是否起保护呢!

网友A:
将该条电线通过三组热继的触点就能起保护作用。
附件: D__AutoCAD Lesson_.rar (3 K) 下载次数: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该条电线通过三组热继的触点就能起保护作用。

如果只接一项意味着不能保护了?

网友B:
你把单相电泵接好后开机!!把热继的电流整定值慢慢往小调!!!当泵突然停下时说明电流刚好!此时只要把热继的电流整定值往大调一点点让泵运转就行!!!

网友C:
首先把电流调到合适的位置,在把单项的线串在三项热继的三组触头上就可以,这样三项热继测得的电流就会通过三项热继的三个触头

网友D:
單相電机OK,如果是三相電机就至少要接兩相.

网友E:
单相电机功率多少    三相继电器额定电流多大

网友F:
三相热保护继电器有不少品牌的只有A、C相有保护功能,B相是直连的,请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相热保护继电器有不少品牌的只有A、C相有保护功能,B相是直连的,请注意一下!

我从未特别注意这个,
在我以为所有的热继都是三项都有保护!
能列举一两个品牌的热继及型号吗?
有时间我得去认真学习下!

网友G:
看到过只有两相的。
三相热继电器用于单相的话,应当可以如楼上各位所说,三组全接上使用。

网友H:
只能临时使用!三相用的在单相设备上,保护动作时间不灵敏!!尽量早点更换!!

网友I:
原理上来讲应该是可以用的,只不过不是刻度上对应的整定值,整定值要往小调,具体多少你要自己试,我个人觉得会相差比较大,但你也可以用楼上说的把三个主触点窜起来使用。。。。。

网友J:
只接一组是可以的,但最好两组(L、N都经热继)或三组(L串接三组)。
最主要一点是电机电流要与热继的电流范围相当。热继过大起不了保护作用,热继过小电机没法运行或运行不正常(热继保护)

网友K:
若是单相水泵的功率和三相水泵功率一样大,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肯定不够大

网友L:
把电源的两根线和电机的两根线,分别接再热继电器的输入输出上,就等于是两相控制,是没有问题的,注意有的继电器有一项是短路的,这一项不能接

网友M:
将这三相继电器串起来就行了,单接一项不行